EDA365_SKILL安装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1-10-28):
    软件17.4安装EDA365_skill不了 ,怎么解决

网友:
    打开计算机(我的电脑)属性
    下面两种方法都可以
    进入界面1,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进入界面2,点击环境变量
    进入界面3,先在用户变量里新建,再在系统变量里新建(具体往下翻)

    新建用户变量
    变量名:EDA365_Skill
    变量值:D:\Cadence\EDA365_Skill

    先建一个文件夹sutenv(这个名字随便取,放哪随你,怎么方便怎么来)
    新建系统变量(也可以建在用户变量里,二选一)
    变量名:home
    变量值:D:\Cadence\sutenv
    (这个是在指定allegro的用户变量位置,可以改sutenv>pcbenv>evn,来改快捷方式)
    如果在sutenv文件里没有生成pcbenv,就自己建一个吧
    (好像大家在系统变量里搞好home的设置,pcbenv就会自己生成,我的没有只能自己建)
    这个文件夹是用来放置allegro.init文件
    然后在pcbenv里面新建一个文件(我建了一个记事本),然后直接改名(“.”后面的文件格式也要选中哦),改成allegro.init就好了,用记事本的方式打开这个文件
    输入下面这一段:(注意中英文的切换,一般都是在英文模式下输入)

    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
    里面内容有什么和我不一样的自己看着改
    然后保存
    (下面这个图片后面三个文件是后来自己生成的)
    打开allegro,有下面框起来的东西就是成功了,没有就走下一步,再打开软件
    新建系统变量
    变量名:CDSROOT
    变量值:D:\Cadence
    (变量名是你的cadence安装目录)

楼主:
    感谢感谢 ,我试试

楼主:
    还是没用,点击安装没有提示安装命令直接就是代码的那种-个 黑色的 小框框,而且是那个黑色 框框一下子 就退出了

网友(2022-08-10):
    按照上面操作了  还是不可以用咋办

网友:
    显示错误:*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EDA365_RUN

网友:
    错误提示: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Cadence\\SPB_DATA\\pcbenv\\DstBxi.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