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 传输线 参数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0-28):
Pspice中 传输线 参数f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里的参数f应该指的是频率,对于短线低频应用的传输线(如电力传输线),f低,可以忽略线路上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分布参数,主要靠电容,电感,电阻等元件起决定作用,对于长线均匀传输线来说,因为频率高,分布参数起决定作用,元件本身的影响可以忽略,传输线的阻抗不随f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