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降低噪声与电磁干扰的方法

楼主(2021-10-28):
  PCB设计中降低噪声与电磁干扰的方法

  如今,电子设备的灵敏度越来越高,这要求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在CB设计中,如何提高PCB的抗干扰能力成为众多工程师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下面是PCB工程师总结出来的,在PCB设计中降低噪声与电磁干扰的方法:
  1、能用低速芯片,就不要用高速芯片。
  2、可用串一个电阻的办法,降低控制电路速率。
  3、使用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低频率时钟。
  4、 时钟产生器尽量近到用该时钟的器件。
  5、用地线将时钟区圈起来,时钟线尽量短。
  6、印制电路板尽量使用45度折线,而不用90 折线,以减小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与耦合。
  7、印制板按频率和电流开关特性分区,噪声元件与非噪声元件要隔远一些。
  8、时钟、总线、片选信号要远离I/O 线和接插件。
  9、模拟电压输入线、参考电压端要尽量远离数字电路信号线。
  10、元件引脚尽量短,去耦电容引脚尽量短。
  11、关键的线要尽量粗,并在两边加上保护地。高速线要短要直。
  12、对噪声敏感的线不要与大电流、高速开关线平行。
  13、石英晶体下面以及对噪声敏感的器件下面不要走线。
  14、弱信号电路,低频电路周围不要形成电流环路。
  15、信号都不要形成环路,如不可避免,让环路区尽量小。
  以上便是PCB工程师总结出来的,在PCB设计中降低噪声与电磁干扰的一些方法,你都掌握了吗?

网友:
可用串一个电阻的办法,降低控制电路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