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布置元器件的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1-10-28):
  PCB设计布置元器件的要求有哪些?

   PCB设计是PCB制作前的重要步骤,一旦设计得不好,会直接影响电路板的性能及质量,造成整张电路板报废;而布置元器件时PCB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PCB设计布置元器件的要求有哪些?

  1、美观
  在做PCB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元件放置的整齐有序,更要考虑走线的优美流畅。

  2、受力
  电路板应能承受安装和工作中所受到的各种外力和震动:应具有合理的形状,板上的各种孔的位置要合理安排;一般孔与板边距离至少要大于孔的直径;还要注意异型孔造成的板的最薄弱截面也应具有足够的抗弯强度等。

  3、受热
  对于大功率的、发热严重的器件,除保证散热条件外,还要注意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一般功率非常大的部分应单独做成一个模块,并与信号处理电路间采取一定的热隔离措施。

  4、信号
  信号的干扰是PCB设计中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如:弱信号电路与强信号电路分开甚至隔离;交流部分与直流部分分开;高频部分与低频部分分开;注意信号线的走向;地线的布置;适当的屏蔽、滤波等措施。

  5、安装
  在具体的应用场合下,将电路板顺利安装进机箱、外壳、插槽,不致发生空间干涉、短路等事故,确保电路板平稳运转。

  以上便是PCB设计布置元器件的要求,你掌握的有多少了?

网友:
在做PCB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元件放置的整齐有序,更要考虑走线的优美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