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信号是不是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或高通滤波器

楼主(2021-10-29):
一般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1khz,查了一下是中频信号;请问,为什么基本共射放大电路输入端是高通滤波器,但是输入的信号仍能通过并放大;
是因为中频信号可以直接通过低通滤波器或高通滤波器,不受抑制么?

网友:
这主要看截止频率啊,有些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比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还大。

网友:
输入电容是为了隔离直流分量

网友:
让交流信号顺利输入电路,而直流电源产生的直流分量不会影响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