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域是什么?

楼主(2021-10-29):
电源域是什么?

网友:
许多新的SoC设计必须集成很多功能并且要达到非常低的功耗,即设计中可能会有划分很多时钟域,电源域和复位域。这里的电源域就是为总的电源划分的区域,方便我们进行系统的验证,例如,我们分析的设计具中有接近20个电源域,超过200个时钟域和最多32个复位域。所以开发多域验证(MDV)来解决这一领域的挑战很有意义。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电压范围

网友:
难道是只指PCB上的一块地方主要是电源管理区域?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板子上不同电压所供给给各芯片的一片区域,例如3.3V供给了MCU,ADC,那这个就是3.3V电源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