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I振铃、延时、上下冲及串扰等问题的图解

楼主(2021-10-29):
SI振铃、延时、上下冲及串扰等问题的图解

网友:
根据反射系数的公式,当信号感受到阻抗变小,就会发生负反射,反射的负电压会使信号产生下冲,信号在驱动端和远端负载之间多次反射,其结果就是信号振铃,大多数芯片的输出阻抗都很低,如果输出阻抗小于PCB走线的特性阻抗,那么在没有源端端接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信号振铃.

网友(2021-12-06):
下载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啊,找不到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