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0-29):
FPC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我做了这么久FPC,不过还真难回答你这个定义型的问题

网友:
FPC其实就是一块PCB板,只是材质的不同

网友:
既然它就是一块PCB板,那为何还会诞生?原始PCB不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回答FPC作用是什么啦~

网友:
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的特点

网友:
主要使用在手机、笔记本电脑、PDA、数码相机、LCM等很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