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mos管与耗尽型MOS管的区别

楼主(2021-10-29):
是不是增强型就是栅极没电压,D极就没电流,栅极电压越高,D极电流越大,耗尽型是栅极加负电压D极就电流小,没电压它也是导通的,电压越高D极电流越大?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差别:
所谓的增强还是耗尽,主要是指MOS管内的反型层。如果在不通电情况下,反型层不存在,电压加到一定程度后,反型层才出现,这个就是增强。相反,如果反型层一开始就存在,随着电压强弱,反型层会出现增加或者衰减,这个就是耗尽。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