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使用什么仿真软件可以模拟LC双调谐滤波器中电感、电容搭配关系对滤波器指标的...

楼主(2021-10-29):
请问使用什么仿真软件可以模拟LC双调谐滤波器中电感、电容搭配关系对滤波器指标的影响?

网友:
你可以先手算一下,带宽什么的,仿真的话,还是用mutisim,也就是以前所称的EWB

网友:
    是高频电路 可以用 angilent(hp)的ads, eesoft, touch stone, hfss, microwave office, 这几种都相当精确...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

网友:
    mutisim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