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SP比较,正常工作的时候,通常哪个的功耗高?

楼主(2021-10-29):
单片机DSP比较,正常工作的时候,通常哪个的功耗高?

网友:
同等情况下,同常单片机的功耗比DSP的功耗要稍微低一些,当然单片机的种类很多,功耗等级也有很多,DSP同样也有低功耗的

网友:
    对于一个单片机来说,它的功率通常和它的运行状态有关,所以一般都给出待机,也就是不进行什么工作时候的功率.如果满负荷运行程序的话,功率要高于待机功率.对于dsp也一样.
    而且这个功率和单片机型号有关.常见的51系列,如果是比较新型号的,功率通常在50-300mw之间.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