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仿真中的电感可以实现变压器的功能吗?如能实现,请高手指示,谢谢!

楼主(2021-10-29):
Pspice仿真中的电感可以实现变压器的功能吗?如能实现,请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
用两个电感,再加一个耦合系数,在analog库中就有

网友:
    选取任意个电感,再选取个K_linear这个在analog库中,双击K_linear弹出选项,将COUPLING(耦合系数),以及电感名称填入即可

网友:
    运用串联谐振原理,利用励磁变压器激发串联谐振回路,调节变频控制器的输出频率,使回路电感L和试品C串联谐振,谐振电压即为加到试品上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