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MT贴片加工厂的品质中有哪些重点问题?

楼主(2021-10-29):
在SMT贴片加工厂的品质中有哪些重点问题?

网友:
在贴装时,为了保证贴片机正常运行,需要认真检查供料器是否完好、吸嘴是否堵塞、损坏等;为了保障PCB板焊接的质量,需要进行两次炉温测试,目的是达到贴和焊接产品的温度曲线;为了保障贴装质量,必须严格执行工厂车间温度、湿度、环境的标准。

网友:
漏焊:即开焊,包括焊接或焊盘与基板表面分离。

网友:
错焊:上料不准,元器件的料号与实际设计物料不匹配。

网友:
虚焊:焊接后,焊端或引脚与焊盘之间有时出现电隔离现象。
立碑:即墓碑,元器件的焊端离开焊盘向上方斜立或直立。
移位:元器件贴装中与焊盘位置不一致,便宜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