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M350对比两个相似GERBER 文件?

楼主(2021-10-29):
怎么用CAM350对比两个相似GERBER 文件?

网友:
应用到的关键指令是Analysis-Compare layers;以及Edit-Layers-Align 前提是将需要对比的两层图形重合到一起

网友:
想用CAM350打开一个文件,然后按ALT-F-M(我直接习惯快捷键了哈!)导入另外一个文件!用ALT-E-M选中后面导入的文件,移动(选个参考点,最好是孔,盘比较好移动对齐)对齐!这样就可以两个文件对比了!层与层的对比,就只打开对比的2层其余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CAM350有比较层的命令,命令在:Analysis菜单下的Compare La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