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Drill layer pair 和by layer有啥区别呢,铁子们

楼主(2021-10-29):
(图片)

网友:
    layer pair 全是通孔

网友:
    by layer是任意阶的时候使用,钻孔表是分每一层列一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簡單說,layer pair是盲埋孔在用,印出你設的層面如:bb2-4,就是2~4會出一份表圖, By layer就是一層一層出表圖.

如果我10层2阶使用是选择哪一个呢

网友B:
    同问  layer pair 是用来出通孔的吗,By layer是用来出一阶及以上直到任意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layer pair 是用来出通孔的吗,By layer是用来出一阶及以上直到任意阶的吗

我的理解,任意阶才用by layer

网友:
    你可以两个都用一下,再比较看哪个更适合你,不和担心,可以试验的,因为你是知道正确的结果是哪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