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馈电阻辅助计算工具分享

楼主(2021-10-29):
该工具可以帮助硬件工程师快速的选出电源输出反馈电阻的组合,节约时间,也可以帮助检视电路中电源反馈电阻的正确性
打开后界面如下:

该工具有两种功能:

    1、根据电路上使用的反馈电阻值,生成Vout,以检查电路设计是否正确(上图界面即此功能)

    2、根据需求的Vout和Vsense,帮助生成反馈电阻R1和R2的值(勾选“由输出电压得到电阻组合”即可),界面见下图:

输入Vout电压和范围,输入Vsense电压(自动带出范围,最大最小值和Vsense相同,不要改),电阻精度选1%,然后点“计算”按钮,则生成结果,如下图:

在电阻输入或输出窗口点右键,可以显示标准电阻值表:

点击“显示标准电阻值表”,或键盘直接点“Z”键,即可弹出:

注意,标准电阻值显示界面双击才可以返回主界面,直接点关闭就把本工具关闭了。

下载地址:

楼主:
图片和附件都没了。重新编辑:
该工具可以帮助硬件工程师快速的选出电源输出反馈电阻的组合,节约时间,也可以帮助检视电路中电源反馈电阻的正确性
打开后界面如下:

该工具有两种功能:
    1、根据电路上使用的反馈电阻值,生成Vout,以检查电路设计是否正确(上图界面即此功能)
    2、根据需求的Vout和Vsense,帮助生成反馈电阻R1和R2的值(勾选“由输出电压得到电阻组合”即可),界面见下图:

输入Vout电压和范围,输入Vsense电压(自动带出范围,最大最小值和Vsense相同,不要改),电阻精度选1%,然后点“计算”按钮,则生成结果,如下图:

在电阻输入或输出窗口点右键,可以显示标准电阻值表:

点击“显示标准电阻值表”,或键盘直接点“Z”键,即可弹出:

注意,标准电阻值显示界面双击才可以返回主界面,直接点关闭就把本工具关闭了。

下载地址:

网友(2022-05-09):
正需要,但是没有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