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流的抑制

楼主(2021-10-29):
要深入探讨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必须先了解高频电流的特性。高频电流总是选择阻抗最小(电感最低),直接位于信号下方的路径,因此返回电流会流过邻近的电路层,而无论这个临近层是电源层还是地线层。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倾向于使用统一地,而将PCB 分区为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模拟信号在电路板所有层的模拟区内布线,而数字信号在数字电路区内布线。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信号返回电流不会流入到模拟信号的地。

网友:
模拟信号在电路板所有层的模拟区内布线,而数字信号在数字电路区内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