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制作射频放大器?

楼主(2021-10-29):
如何制作射频放大器?

网友:
1:首先要选用RF芯片,而且各项指示,功率,热量,电压,工作电流,失真度等等。还有价格
2:RF芯片选好后,根据芯片推荐电路进行设计电路,原理图和PCB,设计前最好用ADS或是其它软件进行RF仿真。
3:设计完成后,进行元件贴装与射频指标进行调试,调整元件参数来匹配。
4:调试OK后,弄个外壳就可以了,射频放大器发热量会很大,用金属壳。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