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引脚定义怎么移植到DSP上

楼主(2021-10-29):
现在需要把单片机上的引脚定义迁移到DSP上,DSP是控制寄存器的不能直接连接,该怎么移植?
//MCP2515引脚定义
sbit MCP2515_SCK  = P2^3;//SPI时钟引脚
sbit MCP2515_MOSI = P2^2;//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引脚
sbit MCP2515_MISO = P2^1;//SP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引脚
sbit MCP2515_CS   = P2^0;//SPI片选引脚

网友:
如果是C的,就只要把寄存器定义部分改了就可以。如果是汇编的,那基本上只能一条一条改了

网友:
单片机的管脚定义为高电平,外部电路把它变成低电平,那它的值是“低电平” 如果这时再去掉外部电路,那它的值是“低电平” 就跟你稳定读一个io口先写1,在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