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一个寄存器包含多少d触发器

楼主(2021-10-29):
FPGA一个寄存器包含多少d触发器

网友:
一个寄存器指的就是可组成一个D触发器。我估计你问的是1个silice包含几个D触发器吧,或者说是1个LE包含几个D触发器,这个3个FPGA厂家定义都不同。altera的1个LE包含2个D触发器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