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焊盘上打孔报错怎么设置

楼主(2021-10-29):
想设置焊盘上不让打过孔,如果出现就报错,图示的样子就报错,这个怎么设置,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AD18的版本,

网友:
    在设计里设置规则,在工具设计规则检查打开在线DRC检查,孔打上焊盘就会报错啦~

网友:
    你PCB不是由SCH文件倒过来的吗,SCH的改过来了,再同步到PCB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