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比较器实现VF转换(三角波发生电路)

楼主(2021-10-29):
电路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波形的一种转换。比如说三极管开关电路,它所实现的就是PWM电压幅值的转换;比如说恒流源电路,它实现的就是电压→电流的转换;BUCK、LDO实现的是直流电压源幅值的转换,等等。同样的,在电路设计中也经常会需要对电压→ 频率的转换,或者简称VF转换。

下面介绍一种比较实用且相对简单的VF三角波发生电路。

我们看上面这个电路,由1个比较器+5个电阻+1个电容构成了一个VF转换电路,C点输出的是三角波。它的大致工作原理是:

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此时电路可以等效为下面左边这个电路;2、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电路可以等效为下面右边这个电路。

那么,对于A点来说,它就会有2个不同节点电压,这2个节点电压对应的就是比较器正输入端的2个不同的电位V1、v2。其实从上面2个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来,左边的B点电位高,所以对应的A点电位就是高电位V1;右边的B电电位低,所以对应的A电电位就是低电平V2。

假设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此时对应了A点电位是V1,那么,5V电源通过上拉电阻和R4对电容C1进行充电。

这里可以假设5V电源刚刚上电时刻,A点作为比较器的正输入端对应了一个分压值,而负输入端由于在刚刚上电时刻,电容压降为0V,所以V+>V-,此时比较器输出的就是高电平。那么刚刚对应的A点分压值就是V1高电位(或者称之为高阈值)。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的同时,5V电源给C1进行充电,从0V开始不断上升,当上升到V1时,V- > V+(也就是V1),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此时A点电位对应的就是V2低电压(或者称之为低阈值),同时电容通过R4电阻对地进行放电。当电容上的电压从V1放到了V2时,V+ > V-,比较器又会输出高电平。如此往复,电容C就不断的通过充放电来实现三角波输出。

三角波如何产生的:

接下拉再来一起看一个电路模型,来研究一下电容充放电波形,看看它和三角波是什么关系?

上面这个电路是电容充放电的一个等效模型图。当开关拨到左边时,此时5V电源通过Rc电阻对电容进行充电。假设电容初始电压为0V,那么它的充电曲线就是图中所示,整体是一个非线性模型,如果用公式表示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电容从0V充到电源电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线性的指数函数关系。

当电容充满电开关拨到右边时,此时电容上的电压就会通过RF 电阻进行放电。

网友:
电路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波形的一种转换

网友:
三极管开关电路,它所实现的就是PWM电压幅值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