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异常处理

楼主(2021-10-29):
ARM处理器中,如果一个程序产生了错误并且被处理器检测到,这是就会产生错误异常。

错误是怎么发生的呢?
许多可能的原因都会引起错误发生,比如对于存储器相关错误,总线系统的异常响应可以有以下原因:
访问的地址非法;
由于传输的类型非法,总线的从设备不接受此次传输(从设备决定)
由于传输未使能或初始化,总线的从设备无法进行此次传输(例如,如果外设的时钟被关闭,那么访问这个外设时,微控制器就可能会产生错误响应)。
当确定了硬件错误异常的直接原因以后,我们可能还得花费一些时间来确定问题的根源。例如,总线错误可以由很多种情况引发,例如错误的指针操作、栈空间损坏、内存溢出、非法存储器映射以及其他原因。

分析错误
根据错误类型的不同,通常能够直接确定引起硬件错误异常的指令的位置。要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知道进入硬件错误异常时的寄存器的内容,以及异常处理前压入栈中的寄存器的内容。这些值中包含了程序返回地址,通过它也能知道引起错误的指令地址。

如果使用了调试器,那么可在工程中创建硬件错误异常处理,并且在其中添加一个用以暂停处理器的断点指令;或者也可以在硬件错误异常处理的开始部分设置一个断点,这样当硬件错误发生时,处理器就会自动暂停。在处理器由于硬件错误暂停后,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按照下面图的流程对错误进行定位。

为了给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生成程序映像的汇编代码,并且利用在栈帧中找到的PC值确定错误的位置。如果错误的地址为存储器访问指令,就应该检查寄存器的值确定存储器访问的地址是否合法。除了检查地址范围,也应该确认存储器的地址是否正确地对齐。

除了压入栈中的PC值(返回地址),栈帧中也包含了其他有助于调试的寄存器值。例如,压入栈的IPSR能够反映处理器是否在进行异常处理,EPSR则代表了处理器状态(EPSR的T位为0,则表示错误由意外切换至ARM状态引起)。

栈中的LR也可能会提供一些信息,例如发生错误的函数的返回地址,错误是否发生在异常处理中,以及EXC_RETURN的值是否被异常破坏等。

另外,当前的寄存器值也可以提供有助于定位错误原因的各种信息,除了当前栈指针的值,当前的链接寄存器的值也可能有帮助。如果LR中为非法的EXC_RETURN的值,这就意味着它在前面异常处理中被错误地修改了。

CONTROL寄存器也可以提供帮助。在没有OS的简单应用程序中,进程栈指针(PSP)不会被用到,并且CONTROL寄存器会一直保持为0。如果CONTROL寄存器被设置为0x2(PSP用于线程状态),这就意味着LR在之前的异常处理中被错误地修改了,或者栈内容被破坏导致了EXC_RETURN的值错误。

网友:
根据错误类型的不同,通常能够直接确定引起硬件错误异常的指令的位置

网友:
    总线错误可以由很多种情况引发,例如错误的指针操作、栈空间损坏、内存溢出、非法存储器映射以及其他原因

网友:
    为了给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生成程序映像的汇编代码,并且利用在栈帧中找到的PC值确定错误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