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中关于三种过孔的优点与区别

楼主(2021-10-29):
PCB线路板中关于过孔的种类一般可分为三种:通孔、盲孔和埋孔。

  • 通孔:属于常见到的一种过孔,通孔穿过整个线路板,可用于实现内部互连或作为元件的安装定位孔。通孔比较容易识别,只要把PCB拿起来对着灯光,可以看到亮光的孔就是通孔。
  • 盲孔:将PCB的最外层电路与邻近内层以电镀孔连接,因为看不到对面,所以称为盲通。它位于PCB板的顶层和底层表面,具有一定深度,用于表层线路和下面的内层线路的连接,孔的深度通常不超过一定的比率(孔径)。
  • 埋孔: 是指位于PCB内部任意电路层的连接但未导通至外层。这个制程无法使用黏合後钻孔的方式达成,必须要在个别电路层的时候就执行钻孔,先局部黏合内层之後还得先电镀 处理,最後才能全部黏合,比原来的通孔和盲孔更费工夫,所以价格也最贵。这个制程通常只使用于高密度(HDI)电路板,来增加其他电路层的可使用 空间。

盲孔和埋孔都位于电路板的内层,层压前利用通孔成型工艺完成,在过孔形成过程中可能还会重叠做好几个内层。

埋、盲、通孔结合技术也是提高印制电路高密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一般埋、盲孔都是微小孔,除了提高板面上的布线数量以外,埋、盲孔都是采用“最近”内层间互连,大大减少通孔形成的数量,隔离盘设置也会大大减少,从而增加了板内有效布线和层间互连的数量,提高了互连高密度化。

所以埋、盲、通孔结合的多层板比常规的全通孔板结构,在相同尺寸和层数下,其互连密度提高至少3倍,如果在相同的技术指标下,埋、盲、通孔相结合的印制板,其尺寸将大大缩小或者层数明显减少。
在相同尺寸和层数下,一个具有埋、盲、通孔结合的多层板其互连密度提高至少是常规全通孔板的3倍。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技术指标下,埋、盲、通孔相结合的线路板,将会大大缩小板的尺寸或者减少板的层数。

因此在高密度的表面安装印制板中,埋、盲孔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应用,不仅在大型计算机、通讯设备等中的表面安装印制板中采用,而且在民用、工业用的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在一些薄型板中也得到了应用,如各种PCMCIA、Smard、IC卡等的薄型六层以上的板盲埋孔多层PCB线路加工。

因此埋、盲孔技术在高密度的表面安装印制板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不仅如此,在大型计算机、通讯设备等中的表面安装印制板及民用、工业用的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连带着在一些薄型板中也得到了应用,如各种PCMCIA、Smard、IC卡等的薄型六层以上的盲埋孔多层PCB线路板加工。

网友:
埋、盲、通孔结合技术也是提高印制电路高密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网友:
    埋、盲孔技术在高密度的表面安装印制板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