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片加工电池失效分析

楼主(2021-10-29):
      首先说明一下焊片电池的来历:焊片电池也叫拼角/焊脚电池,台湾省则称为pin-battery。顾名思义,也就是正负极按照需求加上种类不一的金属焊片。同电池做的作用一样,但成本要远小于电池座并且加工方式也更为简单。
     制作方法:按照客户需求,设计焊片型号和种类。
                     制作磨具
                     使用激光焊或者电阻焊的电焊方式

      焊片电池依据焊脚的伸出方向来进行分类,而业界每个厂家的命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焊片电池使用易发生的问题:

1. 焊脚精度不够

设计焊片时出现参数差误,焊片尺寸不符

开模设备精准度欠缺,固定焊片时存在误差

2. 焊片虚焊

点焊环节操作不当

点焊工具选用不当,出现焊接不牢的情况

点焊完成后没有进行质检或者质检人员疏忽

焊点数量设计不够

焊片材质过薄,与pcba接触部分没有镀镍,易产生锡珠破坏pcba板

3. 焊片电池电性能异常

电池本身存在不良

点焊环节焊穿电池,甚至焊穿隔膜导致内部短路

4. 其他不良

不专业电阻焊的会产生锡珠刺穿pcba板子

这些只是部分问题,后期更新更多存在的不良和失效

网友:
焊片电池依据焊脚的伸出方向来进行分类

网友:
不专业电阻焊的会产生锡珠刺穿pcba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