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B设计封装来解析选择元件的技巧

楼主(2021-10-29):
PCB封装实际就是把元器件、芯片等各种参数(如大小、长宽、焊盘的大小等)用图形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才可以在画PCB图时进行调用。所以在PCB设计前,元件的选择就成了重中之重,否则在设计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导致你花了大量时间设计出的PCB板从不能在实际上运用。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在选择PCB元件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里主要是说了从PCB设计封装来解析选择元件的技巧。元件的封装包含很多信息,包含元件的尺寸,特别是引脚的相对位置关系,还有元件的焊盘类型。当然我们根据元件封装选择元件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要考虑元件的外形尺寸。

从PCB设计封装来解析选择元件的技巧

        引脚位置关系:主要是指我们需要将实际的元件的引脚和PCB元件的封装的尺寸对应起来。我们选择不同的元件,虽然功能相同,但是元件的封装很可能不一样。我们需要保证PCB焊盘尺寸位置正确才能保证元件能正确焊接。
        焊盘的选择: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较多的地方。
        元坤智造主要业务有元器件销售、PCB制板、SMT焊接、layout设计,BOM报价,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检测手段完善,具有最直接的供货渠道,是世界许多著名公司的代理商。
首先包括焊盘的类型。其类型包括两种,一是电镀通孔,一种是表贴类型。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器件成本、可用性、器件面积密度和功耗等因数。从制造角度看,表贴器件通常要比通孔器件便宜,而且一般可用性较高。对于我们一般设计来说,我们选择表贴元件,不仅方便手工焊接,而且有利于查错和调试过程中更好的连接焊盘和信号。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焊盘的位置。因为不同的位置,就代表元件实际当中不同的位置。我们如果不合理安排焊盘的位置,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区域元件过密,而另外一个区域元件很稀疏的情况,当然情况更糟糕的是由于焊盘位置过近,导致元件之间空隙过小而无法焊接,下面就是我失败的一个例子,我在一个光耦开关旁边开了通孔,但是由于它们的位置过近,导致光耦开关焊接上去以后,通孔无法再放置螺丝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要考虑焊盘如何焊接。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常按一个特定的方向排列焊盘,焊接起来比较方便。
        元件的外形尺寸:在实际应用当中,一些元件(如有极性电容)可能有高度净空限制,所以我们需要在元件选择过程中加以考虑。我们在最初开始设计时,可以先画一个基本的电路板外框形状,然后放置上一些计划要使用的大型或位置关键元件(如连接器)。这样,就能直观快速地看到(没有布线的)电路板虚拟透视图,并给出相对精确的电路板和元器件的相对定位和元件高度。这将有助于确保PCB经过装配后元件能合适地放进外包装(塑料制品、机箱、机框等)内。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工具菜单中调用三维预览模式浏览整块电路板。
对于元件的选择,除了要依据设计要求外,还要选择正规厂家所生产的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实现你的设计目标。

网友:
引脚位置关系:主要是指我们需要将实际的元件的引脚和PCB元件的封装的尺寸对应起来

网友:
元件的封装包含很多信息,包含元件的尺寸,特别是引脚的相对位置关系,还有元件的焊盘类型

网友:
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常按一个特定的方向排列焊盘,焊接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资料,值得参研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启发和实用案例,很有参研价值,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