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钻孔质量受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21-10-29):
在PCB钻孔时,往往会有一些缺陷,分为钻孔缺陷和孔内缺陷。这些缺陷直接影孔金属化质量的可靠性。那么,PCB板钻孔质量受哪些因素影响?

  1、印制板由树脂、玻璃纤维布和铜箔等物质构成,材质复杂。影响钻孔加工的因秦较多,加工过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直接影响孔的质量,严重时会造成报废。因此钻孔过积中发现异常,就必须及时地分析问题,提出相应的工艺对策及时修正,才能生产出低成本,高品质的印制板。

  2、钻孔质量与基材的结构和特性、设备的性能、工作的环境、钻头质量和切削工艺条件等因素有关。可从这些影响因素的具体条件中进行分析,找出确切的影响因素,以便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

  3、影响钻孔质量的因素有的是相互制约的,有时是几个因素同时起作用而影响质量。如玻璃化温度(Tg)较高的基材与玻璃化温度较低的基材,由于基材脆性不同,选用钻孔的条件就有所区别,对玻璃化温度较高的基材钻孔的进给速度要低一些。所以,要在钻孔前制定正确的钻孔程序和选择恰当的钻孔工艺方法,应对基材的结构特性和物理、化学性能十分了解。

网友:
影响钻孔加工的因素较多,加工过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直接影响孔的质量

网友:
影响钻孔质量的因素有的是相互制约的

网友:
玻璃化温度(Tg)较高的基材与玻璃化温度较低的基材,由于基材脆性不同,选用钻孔的条件就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