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ds 布板出现奇怪 的 图形符号,貌似删除不掉? 是我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吗?

楼主(2021-10-30):
请教下,pads 布板出现奇怪 的 图形符号,貌似删除不掉? 是我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吗?

如下图:

网友:
    导出.ASC格式再导入即可消除

网友:
    还可能在其中一个层中
你可以单独选择每层,试试

楼主:
    貌似线布完后,那个标记就自动消失了,很是神奇哟

网友:
    貌似报错的符号

网友:
    清楚一下DRC试试

网友:
    清除DRC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