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的slide功能,线自动变粗,怎么办

楼主(2021-10-30):
allegro17.4的slide功能,点一下,线自动变粗,怎么办,再右侧面板中也没找到设置项。

网友:
    allegro布线完成后如何修改线宽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Width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3如果要改变整个导线中某一段导线的宽度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Segs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題示: 選到推擠和最小整線..........

哥,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slide移动线,角度自动变成一个小圆弧,这个是在哪设置的

网友:
    规则里面设置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