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服务器端的capture数据库

楼主(2021-10-31):
我的服务器端操作系统是windows sever,请问在服务器端如何创建数据库文件,使用access好还是用SQL还,该如何创建,服务器端是否需要安装cadence?服务器端配置好之后,本地该如何配置Capture CIS?

网友:
import arcpy,os
from arcpy import env
env.overwriteOutput=True
wspath='E:\\bao2'#工作空间路径
env.workspace=wspath
fgdbname=wspath.split('\\')[-1]#工作空间文件夹名作为文件地理数据库名
fgdblst=arcpy.ListWorkspaces('*','FileGDB')#返回路径列表
print(fgdblst)
if fgdblst:
    for fgdb in fgdblst:
        print(fgdb)
        fname=os.path.basename(fgdb)
        if fname[:-4]==fgdbname:
            print(fgdbname+'.gdb'+'already exists')
            fgb=wspath+'\\'+fgdbname+'.gdb'
        else:
            fgb=arcpy.CreateFileGDB_management(wspath,fgdbname)
else:
    fgb=arcpy.CreateFileGDB_management(wspath,fgdbname)#参数1空间目录必须存在
    #参数2文件数据库名称必须加后缀.gdb

网友:
    Access创建比较简单些,SQL要麻烦些,但后期数据库更新维护会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