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检测不到CADENCE安装

楼主(2021-10-31):
    EDA365检测不到cadence安装

网友:
    重装一下软件吧

网友:
    是不是得创建一个环境变量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4461-1-1.html

感谢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4461-1-1.html

    安装了,但是加载失败,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EDA365_RUN

网友:
    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B:
    17.x版本要手动添加一个环境变量CDSROOT,并指向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x版本要手动添加一个环境变量CDSROOT,并指向安装目录

添加了,但是菜单加载失败

网友:
    还是装16版本吧,稳定

网友B:
    检查一下allegro.ilinit文件是不是EDA365 skill没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allegro.ilinit文件是不是EDA365 skill没加载

    安装自动写入的,不行啊

网友:
    逐一检查一下EDA365_Skill环境变量是否有添加,指向的路径中是否有eda365_skill_load.il文件,或者干脆重新安装一下,并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