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做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1-11-01):
我想做一个手机充电器,就是仿照市场上买那些七八块钱的手机充电器,我能拆开看清楚大部分元器件和电气连接图,就是不知道高频变压器的参数怎么办?这是变压器很关键。其他的电容电阻三极管比较好识别。就是变压器比较难。

网友:
简单的事情:掰开变压器,测量一下变压器铁芯截面积,然后再拆开线圈 记下匝数和线径   着重留意一下线圈的同 异名端

网友:
我对手机充电器也感兴趣,为什么有些变压器很大,而手机充电器那么小就可以将220V装成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