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保险丝寿命有哪些因素存在呢?

楼主(2021-11-01):
影响保险丝寿命有哪些因素存在呢?

网友:
我们知道,保险丝属于比较小型器件,在应用到电路中的时候,保险丝接触的有管夹、及连接电线的长度、截面积等。保险丝盒管夹之间的接触电阻会过大会有损于保险丝寿命,在UL标准中,实验时,保险丝和管夹的接触电阻要小于3毫欧

网友:
保险丝的参数值都是在一个标准温度环境下的,如果工作环境过高会影响保险丝的寿命,过低会影响保险丝参数值的变化。慢熔保险丝例如锡球型,温度在160度左右时候锡开始向金属丝扩散;快熔保险丝在200度左右时可熔体开始较剧烈的氧化。随着熔丝由外向里的氧化、多次的多次的扩散、热应力疲劳等,保险丝的寿命会逐渐的缩短。所以建议延迟性的保险丝不应该长时间的在150度以上的环境下工作,快速熔断型保险丝不应长时间在175~225℃以上工作。

网友:
保险丝在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会遇见脉冲电流,在没经过一次脉冲电流,保险丝的寿命会有所所见,因为脉冲冲击会产生热循环,从而导致熔丝的扩散、氧化、热应力等产生,甚至加速。保险丝会随着脉冲能量和次数的增加变得老化,保险丝抗冲击寿命,取决于脉冲的I2t占保险丝本身I2t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