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制造方面材料涨缩的控制有哪些?

楼主(2021-11-01):
FPC制造方面材料涨缩的控制有哪些?

网友:
钻孔前最好加烘烤,减少因基材内水份高含量造成后续加工时基板的涨缩加大。

网友:
应以短边夹板制作,可以减少摆动所产生的水应力造成变形,电镀时摆动能减小的尽量减小摆动的幅度,夹板的多少也有一定的关系,不对称的夹板数量,可用其他边料来辅助;电镀时,带电下槽,避免突然高电流对板的冲击,以免对板电镀造成不良影响。

网友:
传统压合机要比快压机涨缩小些,传统压机是恒温固化,快压机是热固化,所以传统压机控制胶的变化要稳定此,当然层压的排板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网友:
对于快压的产品,烘烤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烘烤的条件必须达到使胶完全固化,否则在后续制作或使用中后患无穷;烘烤温度曲线一般为先逐渐升温至胶完全熔化的温度,再持续这一温度至胶完全固化,再逐渐降温冷却。

网友:
生产过程中尽量保持所有工站内温湿度的稳定性,各工站之间的移转,尤其是需外发制作的,产品存放的条件需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