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

楼主(2021-11-01):
RF内核

RF内核控制无线射频模块,并且在mcu和无线电之间提供一个接口,可以发出命令,读取状态和自动对无线电事件排序。RF内核包括:无线电控制状态模块(FSM)、调制器,解调器、帧过滤和源匹配、频率合成器(FS)、命令选通处理器,定时器2(MAC定时器)。

FSM模块

FSM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控制RF收发器的状态、发送和接收FIFO,以及大部分动态受控的模拟信号,比如模拟模块的上电/掉电;

解调器

负责从收到的信号中检索无线数据。解调器的振幅信息由自动增益控制使用,自动增益控制调整模拟LAN的增益,使接收器内的信号水平大约是个常量。

调制器

将原始数据转换为I/Q(同相/正交)信号发送到发送器DAC, 并且遵守IEEE802.15.4标准

帧过滤和源匹配

其功能是支持RF内核中的FSM模块来执行帧过滤和源地址匹配。

频率合成器

其功能是为RF信号产生载波

命令选通处理器

处理CPU所发出的命令。它包含一个24字节的程序存储器,可以自动执行CSMA/CA机制。

无线电RAM

为发送TXFIFO和接收RXFIFO分别分配128字节的FIFO,为帧过滤和源匹配存储参数保留128字节。

定时器2(MAC定时器)

用于为无线电事件计时,以捕获输入数据包的时间戳,这一定时器在睡眠模式下也保持计数

网友:
RF内核控制无线射频模块,并且在mcu和无线电之间提供一个接口,可以发出命令,读取状态和自动对无线电事件排序

网友:
FSM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控制RF收发器的状态、发送和接收FIFO,以及大部分动态受控的模拟信号

网友:
    射频功率检测芯片、信号放大芯片我有企鹅号:2885293215

网友:
    为发送TXFIFO和接收RXFIFO分别分配128字节的FIFO,为帧过滤和源匹配存储参数保留128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