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作为开关管各自的优点

楼主(2021-11-01):
为什么开关电源几乎都是用MOS管而不用三极管,三极管饱和时才0.3V而MOS管的内阻有一点多,在电流大的时候压降明显大。

网友: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

网友:
BJT电流开启, 耐过压抗静电好, 环境可靠性好. MOS电压开启,导通电阻小,效率高, 适合大电流
开关电源关注电源转换效率, 饱和导通时ds电压很小, 譬如rDS=20mR, i=10A时压降只有0.2V. 同时g极只是个电容冲放形成电势开启DS,损耗小. BJT b级损耗大.

网友:
就分立元件而言,是三极管的速度快,一般的产品目录上三极管都标注其带宽,而mos管都不标注带宽或相应时间等和速度相关的参数。
有些三极管的数据手册中给出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或导通时间、截止时间,这就是它的开关速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