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系列的选择

楼主(2021-11-01):
每个FPGA的生产厂家都有多个系列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应用场合对性能和价格的不同需求。例如对于Altera公司的FPGA产品,主要分为三个系列,分别是高端的Stratix,中端的Arria和低端的Cyclone。

每一个系列FPGA具体的性能特点也都可以在ALTERA的官方网站上找到相应的文档。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项目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系列。比如说,如果需要实现一个比较简单的控制功能,对资源的要求比较低,且成本控制要求比较高,那么就需要从Cyclone系列的FPGA入手,评估这一系列的FPGA是否可以满足要求。但如果要做比较大型的ASIC芯片的validation,对FPGA的逻辑资源,带宽以及运行频率的要求都比较高,那么就要去评估Stratix系列的FPGA。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用低端的芯片完成的工作,就不要采用高端的芯片,目标是达到性能和成本的最佳平衡点。

每一个系列的FPGA芯片,可能又分为好几代的产品,比如ALTERA的Cyclone系列,到现在已经发展了Cyclone,CycloneII,CycloneIII和CycloneIV四代产品。这种产品的升级换代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半导体工艺的升级换代引起的。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升级换代,FPGA芯片也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提供了更强大的功能,更低的功耗和更好的性价比。那么在确定一个系列的FPGA后,选择哪一代的产品则又成为一个问题。我个人建议是在价格和供货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选择越新的产品越好。一定不能选择厂家已经或者即将停产的芯片。任何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目标就是尽量保证在产品的生命周期里,所用到的芯片的生命周期还没有结束。在产品初期规划时做芯片选型,要尽可能选用厂家刚量产或者量产不久的产品,甚至在有确切的供货渠道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厂家即将量产的芯片。

网友:
每个FPGA的生产厂家都有多个系列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应用场合对性能和价格的不同需求

网友:
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项目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系列

网友:
每一个系列FPGA具体的性能特点也都可以在ALTERA的官方网站上找到相应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