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层外形尺寸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2021-11-01):
请问丝印层外形尺寸指的是什么啊?—PCB封装库创建。
答:
1. 焊盘相对位置不符合要求,:
<1> PIN-4 (55mil, -20mil) 位置应约为 (51mil, -19mil)
<2> PIN-5 (55mil, 0mil) 位置应约为 (51mil, 0mil)
<3> PIN-6 (55mil, 20mil) 位置应约为 (51mil, 20mil)
2. 封装焊盘检查:
<1> PIN-1~6 矩形焊盘大小 8mil × 9mil 不匹配, 应取:10mil × 20mil 的矩形焊盘

网友:
就是元器件标志及图案及文字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