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SD问题在线求助

楼主(2021-11-01):
我们做一款吸顶AP(路由器的一种,装在天花板上的),机器底壳是金属铝的,上盖是塑料的,底壳里面有4金属定位柱支撑PCB板,金属底壳没有接大地,并且定位柱与PCB的系统地是连接的。。。。。。 很明显,打静电(空气8KV、接触4KV)FAIL —— 设备重启

后来,整改验证时,将PCBA与定位柱之间的接触点全部用塑料片(3mm厚)隔开   再在机壳上打4KV  仍然会重启,甚至,将PCBA用其它塑料品支撑起来(架高),再在机壳上打4KV,还是会重启,此时,PCB离机壳最近的地方也有25mm以上    将PCB进一步抬高  才会没问题

还望有经验的前辈能帮忙分析分析,看如何整改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看一下滤波和铺地吧

网友:
    进一步抬高---何意???

网友:
    在铺地和金属外壳链接断开,断开处,用Y电容连接

网友:
    把金属外壳与PCB的地用磁珠连起来

网友:
    我们公司可以免费帮忙整改

网友:
    是打到了晶振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