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out文件的情况下,用ccs6调试out文件的方法!

楼主(2021-11-01):
在使用matlab和ccs联合开发的过程中,大家也许会遇到在matlab中生成out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在ccs中运行。因为高版本中的matlab中不能直接生成高版本ccs的工程文件,所以大家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摸不到头脑,按照一些网上方法,利用matlab自带的model能运行生成out文件,不知道该怎么去运行生成的out文件。在ccs4版本的ccs,ccsedit和ccsdebug是分步进行的,而ccs5开始就更智能了,在工程编译过后,板子上电,直接点击debug就可以了,不需要分步点击。对于ccs还不太熟悉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高版本ccs也是可以分步的,比如你手中只有out文件,就可以利用ccs直接调试。这里就以ccs6为例说一下。
首先打开ccs6建立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关于怎么建立文件,以及选芯片型号和仿真器型号,大家都会的!

1、建立好Target configuration 文件以后将其加载进去,选中文件夹右键点击 inport Target configuration 。然后在Target configuration 文件上右键设置 成default。
2、然后再右键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选择调试DSP
3、之后进入debug界面,点击连接按钮,连接DSP,
4,当显示连接成功后,点击load,给dsp下载程序,选择load program,浏览选择要运行的out文件点ok确定加载。
5,点击运行按钮   运行程序文件。
至此  out文件成功运行。

网友:
高版本中的matlab中不能直接生成高版本ccs的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