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怎么制作异形过孔?

楼主(2021-11-01):
altium Designer 中怎么制作异形过孔?

网友:
1. 新建一个PCB文件,切换单位为mm,切换到top Overlay层,执行菜单place - > Arc(center),先画一个半圆形,修改半圆半径为1mm,再次执行菜单place - >line,将刚才的半圆形闭合,如图:
选中整个半圆区域,切换到top layer,执行菜单Tools - > Convert - > 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生成了一个top layer层的半圆形:

网友:
似乎这种东西要用CAD画出来  反正挺麻烦的   画出来  厂家也不一定会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