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生产过程(干膜工艺)

楼主(2021-11-01):
一、总的工艺流程

二、工艺详细介绍

1、开料   PCB板厂的原材料一般都是1020mm×1020mm和1020mm×1220mm规格的多,如果单板或拼板的尺寸不合适,PCB生产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原料废边,PCB板厂会把之些废边的价格都加到你的板子上,这样你的PCB板单位价格就贵一些;如果板子大小设计得好,单板或拼板的尺寸是原材料的n等分,那么原材料的利用率就最高,PCB板厂也好开料,以一样的原材料尺寸,做出最多的 板子,单板价格也就是最便宜的了。我们把买来的覆铜板,切割成我们需要的大小,叫做开料。

2、钻孔   用钻头把PCB上需要钻孔的地方(过孔、焊盘、安装孔、固定孔等)钻上孔。(从下面的覆铜板还可以看出,为了充分利用覆铜板,有些PCB板是竖着的,有些是横着的)

3、沉铜  上一步钻完孔后,孔的上下面是不通的,通过沉铜后,孔的上下就相通了。(过孔、焊盘等)

4、压膜   压膜后的电路板实物图片如下图所示,上面压了一层蓝色的干膜, 干膜是一个载体,在电路工序中很重要,干膜制程也因它而得名。干膜跟湿膜相比,稳定性更高,品质更好,可直接做非金属化过孔。

5、曝光   先将线路菲林(菲林上的图案就是PCB上线路的图案,其余部分都是透明的)跟压好干膜的电路板对好位,然后放在曝光机上,进行曝光,干膜在曝光机灯管的能量下,把线路菲林没有线路的地方进行充分曝光。经过这步后,线路就转移到了干膜上了,此时的状态是,干膜有线路的地方没有被曝光(光被菲林上的图案遮住,没有照到板子上),没有线路的地方则被曝光!

6、显影   用显影机里的显影液把没有被曝光的部分给显影掉,显影液对被曝光的部分是不起反映的。所以最终做出来的图片是有线路的部分出了黄色铜,而没有线路的部分则还是蓝色(被曝光过的干膜)如图 6-9 所示。

7、电铜   把板子放进电铜设备里,有铜的部分被电上了铜,被干膜挡往的部分则没有反应!

8、电锡   电锡就是为了干掉那部分被干膜保护的铜做准备工作。实物图片如图 6-12 所示,设备如图 6-13 所示。

9、退膜   即是要退掉蓝色干膜。因为线路部分已经有锡了 ,只需用一种退膜液,对曝光过的干膜起反应,放在退膜机中,很容易干膜就退掉了。

上图中,银色的部分即是PCB最后要保留的线路。其余的铜都是在下一步蚀刻中去除的部分。

10、蚀刻   蚀刻即是用一种药水(对铜起反应,起锡没作用)腐蚀掉电路板中不要的铜,留下需要的部分。设备如图 6-15 所示。

11、退锡 退锡是用一种药水(退锡水)退掉线路上的锡,使线路回到本色---铜。设备如图 6-15 所示。

12、光学AOI线路扫描   在制程中,因人、机、料、法、环等各方面的原因,不良品是在所难免。怎么才能保证线路的品质?一般有两种检测方法,一种是用肉眼观察,第二种就是嘉立创采用的光学 AOI。AOI 工作原理是先用高清图像摄像头进行快速拍摄,然后用拍摄的图片跟原文件进行对比,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短路,及微开,微短等隐患的发生。

13、印阻焊油   本步时将板子所有的地方印上阻焊油 ( 包括焊盘 )

14、阻焊曝光、显影   目的就是为了把焊盘等地方的阻焊油去掉。先把阻焊菲林放在全是盖上绿油的板子上,菲林(要开窗的地方是黑色,不要开窗的地方是透明的),然后放在曝光机上进行曝光,要开窗的部分,因为菲林是黑色的,黑色的阻挡了光线没有被曝光,现在阻焊绿油的状态发生改变,一部分是被曝光的绿油,一部分是没有被曝光的绿油,从表面上来看,此时还是绿色的。

15、字符 ( 烤板 )   在电路板上印上器件的位置号、板名等字符。

16、 表面处理   指的是对焊盘进行喷锡、沉金等表面处理。

17、 锣边   指的将拼的大板锣成小板 , 以及相应的外形处理等 。

18、测试   用针测或是通用机对电路板进行测试

19、包装 出货   将测试OK、检验合格的产品包装好后出货 。

网友:
干膜跟湿膜相比,稳定性更高,品质更好,可直接做非金属化过孔。

网友:
阻焊曝光、显影   目的就是为了把焊盘等地方的阻焊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