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什么状况发生?

楼主(2021-11-01):
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什么状况发生?

网友:
    可能导致元器件引脚不在焊盘

网友:
    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

网友:
    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

网友:
    如果元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