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电源短路分析方法

楼主(2021-11-01):
与硬件打交道,难免会遇到PCBA某些管脚或网络短路的情况。而其中最最最最难搞的就是电源短路的问题了,特别是板子比较复杂,各个电路模块多,涵盖BGA等芯片不易测量,比如3.3V短路的情况。

PCBA电源短路,可能一般大家都会一级一级的检查。在目测检查没发现连锡等等问题的情况下,先检查对应电源芯片是否坏了(断开后级电路看是短路),然后看看短路的网络哪些电路模块用到这个电源,这个时候电源上串联的磁珠或者是0Ω起到作用了。慢慢排除,缩小范围,直到最终找到短路的器件。

上述方法自然也是没错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效率低,而且是要看运气,运气好一下就找到了。

下面介绍一个屡试不爽的分析法:发热分析法

分析法介绍:

发热分析法是笔者自己取的名字。一般板子不是连锡短路的话,比如是芯片坏了,或者是电容坏了,一般对GND电阻都不是0Ω,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欧姆或者零点几欧姆,利用这个特性就可以快速定位了。

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将电源电压调到短路电源的电压(3.3V短路就调到3.3V),设置为限流模式,限制电流可以先设置为500mA,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将PCBA板的电源断开,通入设置好的电源,看看电路板哪里发烫,哪里发烫一般就是哪里短路了。

查看哪里发烫可以用红外热像仪查看。没有红外热像仪的可以直接用手摸,感觉一下也行(注意不要烫伤)。

注意事项:

直流源的限制电流设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限流设置太小会出现发热不明显,找不到问题,设置太大可能会烧坏PCB上面的铜导线,可以从将电流从小往大慢慢调,知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查看哪里发烫可以用红外热像仪查看

网友:
直流源的限制电流设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限流设置太小会出现发热不明显

网友:
    主要看那些控制类的芯片

网友:
    非常不错,写的很有深度。了解下

网友(2022-02-18):
    有些短路一接上DC电源,直接把DC的输出电压拉没了,这种要怎么解决,还是有什么好的DC电源推荐下

网友:
    this is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