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结构,MOS电容和MOSFET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01):
这三个概念有点搞不清楚,尤其是mos电容和MOSFET有什么关系

网友:
fet场效应管
mos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mosfet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
mos结构就是采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构成的
mos电容是通过一定接法把mos管用作电容。主要是在集成电路设计中使用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