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理解在高频谐振功率放大器中,集电极电流顶部出现凹陷时,该放大器处于哪种工作状态?

楼主(2021-11-01):
理解在高频谐振功率放大器中,集电极电流顶部出现凹陷时,该放大器处于哪种工作状态?

网友:
作用: 选频和放大。
当调谐时,谐振阻抗最大,此时可以实现最大的电压增益。 而非调谐状态下,谐振阻抗非常小,信号基本没有被放大。 谐振即物理的简谐振动,物体的加速度跟偏离平衡位置的位移成正比,且总是指向平衡位置的回复力的作用下的振动

网友:
iC到达饱和区时,会随着uBE的增加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