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项目要用到某个DSP或者ARM,可能是第一次接触,怎么设计其外围电路呢?

楼主(2021-11-01):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卖家卖最小系统板,现在做项目都不知道单片机最小系统怎么设计了,求大神指个明路

网友:
(1)下载这款芯片的Data Sheet,上网找下有没有那个公司卖开发板的,如果有,恭喜你,直接找一个别人原理图吧,如果你没有任何经验的话,成功率太低了。
(2)如果找不到别人设计的开发板原理图的话,就找要用这个板子的人吧。因为你设计的板子资源和电路可是会直接影响人家写代码的。而且,嵌入式这个东西就是会直接和硬件打交道,可以问问使用的人员有什么需求。
(3)如果就是你自己用,你就需要你要怎么用他了。一般最小系统的电路原理图在Data Sheet都是有的,你可以借鉴。其他外设的电路原理就需要你自己来查资料了,不过一般的外设电路资料都是可以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