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在线升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01):
FPGA 在线升级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所谓FPGA的在线升级其实就是不对FPGA进行常规意义下的下载程序,便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更新FPGA中的程序,一般用到的工具有ICAP原语、flash。那个该问题的解决将面临两个问题:
1、如何将新的FPGA程序下载到flash中;
2、如何让FPGA执行新的程序;

网友:
应该是fpga综合、布局布线软件的在线升级吧。没听说过fpga器件可以在线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