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PSPICE中找滑动变阻器?

楼主(2021-11-01):
请问怎么在Pspice中找滑动变阻器?

网友:
1.1_SHOT              : 10个杂项器件,其中有54,74,CD的
2.7400~74S            : 74系列的器件
3.AA_IGBT             : IGBT是强电流、高压应用和快速终端设备用垂直功率MOSFET

4.AA_MISC             : 杂项DIODE MOSFET
5.ABM                 : 各种数学运算单元,如cos,sin,log,hipass,lowpass等,还有E/F/H/G      等元件.
6.ADV_LIN             : ALD系列的线性放大器
7.ANA_SWIT            : 模拟开关
8.ANALOG和ANALOG_P    : 通用模拟器件,R,C,L
9.ANL_MISC            : 杂项模拟器件,如三相变压器,555,RELAY,SWITCH,VCO
10.ANLG_DEV           : AD公司放大器,电压参考器件,
11.APEX               : APEX公司PA/AM 系列运放
12.APEX_PWM           : APEX公司系列PWM控制器
13.ASW                : DG系列模拟开关
14.BIPOLAR~BJPD       : 三极管
15.BREAKOUT           : 用于最坏情况分析的元件。RAM,ROM,DA8/10/12,AD/8/10/12,R,SWITCH,Q,POT  (                       滑动变阻器),M,X(TRANSFORER)
16.BUF & BUFF_BRN     : BUFFERS
17.CD4000             : CD系列器件
18.CEL                : NE系三极管
19.COMLINR            : CLC系列BUFF,OPA
20.CONTROLLER         : 电源控制电路,DC TO DC
21.CORES              : 磁芯
22.DARLNGTN           : EPITAXIAL SILICONTRANSISTOR
23.DATACONV           : AD,DA
24.DI                 : DIODE
25.DIF                : DIODE BRIDGE
26.DIG_ECL            : D Flip-Flop
28.DIG_GAL            : Generic ArrayLogic
29.DIG_MISC           : mixed digitaldevice
30.DIG_PAL            : programable ArrayLogic
31.DIG_PRIM           : Generic digitialdevice: and,add,Flip_Flop
32.DIH                : diode pull-up andpull-down network
33.DIODE              : diode
34.DIV                : diode v
35.DIZ                : diode z
36.DRI                : MIXED
37.EBIPLOAR           : bipolar
38.EDIODE             : diode
39.ELANTEC            : ELANTEC半导体公司器件,运放,门电路等
40.EPCOS              : EPCOS公司器件,磁珠,压每电阻,NTC等。
41.EPWRBJT            : bjt
42.FAIRCHILD          : fairchild device
43.FILTSUB            : mixed
44.FUNCTION           : 函数器件
44.FWBELL             : FWBELL 公司的霍尔元件
45.HARRIS             : HARRIS公司相关产品
46.IGBT               : IGBT管
47.INFINEON~INFINEON_SIGCXXT120 : INFINEON产品
48.IXYS                         : IXYS公司的功率管产品
49.JBIPOLAR                     : 日本产品,三极管
50.JDIODE                       : 日本产品,二极管
51.JFET                         : 日本产品,FET
52.JFN                          : 日本产品,NFET
53.JFP                          : 日本产品,PFET
54.JJFET                        : 日本产品,JJFET
55.JOPAMP                       : 日本产品,运放
56.LIN_TECH                     : LINEAR 公司产品,主要是运放,也有reference
57.LINEDRIV                     : LINEAR 公司产品,主要是门电路
58.MAGNETIC                     :MAGNETIC公司磁芯

59.MAXIM                        :  MAXIM公司产品
60.MFN                          :Fairchild,IR等公司N型功率MOS
61.MFP                          : Fairchild,IR等公司P型功率MOS
62.MIX_MISC                     :4046,Relay等
63.MOTOR_RF                     : 飞思卡尔射频三极管
64.MOTORSEN                     : 飞思卡尔压力传感器
65.NAT_SEMI                     : 国半产品
66.NEC_MOS                      : NEC产品
67.ON_AMP~ON_PWM                : ON产品,依次是三极管,二极管,MOS管,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                                MC33363,MC44608,NCP1200
68.OPA & OPAMP                  : 常用运放
69.OPT                          : 光耦
70.OPTO                         : 光耦
71.PHIL_BJT~PHIL_RF             : 飞利浦器件
72.POLYFET                      : POLYFET公司的MOS管
73.PSPICE_ELEM                  : 用pspiceAA分析的元件,L,R,C,I,V,变压器绕线
74.PWRBJT                       : 功率三极管
75.PWRMOS                       : 功率MOS管
76.RFBJN                        : 射频三极管N
77.RFBJP                        : 射频三极管P
78.RFDIO                        : 射击频二极管
79.SAH                          :HA2420,HA5320,LF398H高速精密采样保持放大器,
80.SHINDNGN                     :SHINDENGEN公司整流桥,二极管
81.SOURCE                       : 各种源
82.SOURCESTM                    : 数字仿真信号源
83.SPE~SPECIAL                  : 特殊元件。print,param,IC,nodeset,VARIABLES,lib,include等很多(                                 与仿真功能、设置等相关的
84.SPICE_ELEM                   : 流控,压控,电池,微/积分,零/极点,加减乘除等
85.SWIT_RAV                     : 开关电源仿真所用到的通用开关器件模型,分电流/电压型,CCM/DCM,(                                 大/小信号模型
86.SWIT_REG                     :microsemi公司的SG系列开关电源芯片如SG1844等
87.TEX_INST                     : TI的系列运放和它的TL431,但不全,新运放还得从TI网站上下.
88.THY1                         : ST,飞思卡尔等公司的可控硅。
89.THYRISTR                     : 同样是可控硅,与上面有些不同,更全一点.
90.TLINE                        : 传输线
91.TYCO_ELEC                    : Tyco公司压敏电阻
92.TZB                          : 单双向二极管,有常用的P6KE68A等
93.VD                           : 电压检测器,MC33064,S8054ALR等
94.VR                           : Voltageregulator,如常用的7805,TL431等。
95.XTAL                         : 晶振
96.ZETEX                        : zetex公司三极管等.
97.以osram开头的15个库          : osram公司的发光二极管等

网友:
在Place part里找到“analog"库,在里边 找“R_var",R就是电阻的意思,“R_var"为滑动变阻器,同理“C_var”为变容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