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在UPS电源整流电压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1-11-01):
最近有个客户在生产车间,发现设备继电器老是跳闸,怀疑是供电端不纯净的问题,需要对供电端进行电压测试,在设备开合之间和工作中的电压情况进行观测。整个测试需要工频设备中电压的运行情况,看电网中电压是否有较大的畸变。客户咨询安泰测试,希望能在有限的预算之内能达到测试目的。
UPS电源介绍:
UPS即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是一种含有储能装置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部分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的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源。
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式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UPS立即将电池的直流电能,通过逆变器切换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UPS设备通常对电压过高或电压过低都能提供保护。
车间设备用UPS电源
方案配置:
针对客户实际情况给安泰测试客户配置了入门级泰克示波器TBS1102C+高压差分探头P5200A的方案。客户主要对UPS供电电源开启和关闭进行测试,特别是在关闭的时候,对电压的捕获对测试至关重要,同时测试现场的环境对探头要求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因为本身电流信号频率不高,100M带宽足够,考虑到本身主机TBS1000C系列产品的接口问题,配置的P5200A探头能够直接连接使用,整个测试能够有效测试出UPS开启前后的电压变化。
通过测试发现,入门级泰克示波器TBS1000C系列和P5200A探头也能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没有用UPS电源时的电压
UPS电源开启后电压
测试发现,在UPS电源测试前,供网电压还是有点畸变,UPS电源开启整流后的电压还是比较理想的。
总结:
配置要求:针对电流实际特性,信号频率不是很,选配100M带宽足够,因为示波器的特性,高压探头选择就比较少,而且在测试环境中,选用差分探头比较理想,故选择BNC接口的P5200A。
系统配置参考:

网友:
UPS可充当交流式电稳压器